用mcgs如何实现热水动力站的控制

楼主(2004-04-19):
用mcgs如何实现热水动力站的控制

网友A:
好象在sample里有这样一个例子

网友B:
其实很简单啊,与MCGS的技术人员多多交流,他们会帮助你的。

网友C:
请你将你具体的一些需求描述清楚,我们也好帮你啊!

楼主:
请问:如何实现mcgs和excel的连接

网友D:
没有问题,请按照说明操作: 1、到mcgs策略窗口,新建用户策略; 2、进入用户策略,增加策略行。添加Excel报表输出策略构件。 3、策略构件设置: 建立一个excel文件,操作内容中选择。 操作方法---处理显示excel表格。 来源要加。 数据选择---全选 时间条件---时间列必选 数值条件---先不用添 数据输出---默认 4、测试。 5、使用按钮或者菜单调用。 还有通过DDE可以实现,实时数据同EXCELL之间的数据实时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