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啊?

楼主(2004-04-20):
西门子的位控模块FM354可不可以和松下的MINAS A系列的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连接啊?它们之间兼不兼容啊?

网友A:
FM353可以连接到松下的MINAS A系列的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 FM354可用变频加编码器实现伺服定位

网友B:
to hunanren: 您好,我现在用的是松下MSDA023A1A驱动及其配套电机做毕业设计,没有控制器。老师的意思是先让我把电机各种部件买全了,调试一下,然后在做一个控制器。 但是我发现说明书的调试部分设计到很多关于1/F接口的说明,我想问您的是如果不接控制器的话可不可以调试? 谢谢!!!

网友A:
可以测试JOG模式,具体你可以到gkong.com下载他的手册, 至于做控制器,你做一个脉冲发生器来做环行分频 这个脉冲发生器需要以下功能: 1:脉冲数可调 2:脉冲频率可调 3:可编程的DI/DO口,用于启动/停止/换向等功能。 4:最好具有可调分频/倍频功能(即细分) 祝你好运

网友C:
日本伺服原装减速机-SHIMPO减速机,实现静音-超小型-高精度-高效率,把伺服电机的高性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咨询电话:0755-2641 0506 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