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求助:西门子位控模块与伺服电机如何连接?

楼主(2004-04-20):
松下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s7-300带FM354.。要实现点到点的位置控制。 我看松下驱动器的说明书里有一个CN I/F接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还有,FM354是不是只能有通讯的方式来控制松下的伺服电机,如果不是,还有什么办法? 最后一个,FM354控制驱动器的接口有哪些? 我才开始学这些,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谢谢!!!

网友A:
兄弟,你如果用的是松下伺服,你应该选用FM353发脉冲就行了 你如果选择了FM354,那么你用一台较好的变频器和一台小惯量变频专用马达加装一个高分辩率编码器同样可以实现精密定位。 FM354提供了一个编码器输入接口,一个正负10VDC输出,和4DI/DO接口 FM354比较复杂。并不支持用通讯的方式控制松下伺服,所以你的方案是错误的。 不知你的机器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B:
to:新手提问 您好,我用的也是松下的MINAS A系列的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可是由于导师当初没买锂电池及其插头,一直买不到,请问你在哪里买的,另外他的电压是多大的?我的是DVOP 2060,你的也是吧 谢谢

网友B:
我的QQ是16803531,谢谢,希望您能和我联系

网友C:
日本伺服原装减速机-SHIMPO减速机,实现静音-超小型-高精度-高效率,把伺服电机的高性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咨询电话:0755-2641 0506 谭生

网友(2005-12-07):
多看资料

网友D(2006-03-06):
哪位可以讲讲siemens伺服与日系伺服的区别?

网友E(2006-06-27):
两个硬件原理大同小异.
软件部分.一个是模块化很久了.
一个是参数化很久了,正在向模块化改.

网友F(2006-12-26):
接线是最容易的事情,354的模拟量输出接到伺服驱动器上的速度控制环接口,驱动器的编码器反馈接到354的输入,再接一下使能什么的,不就搞定了。

网友(2007-02-06):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CPU,如果是CPU314C的话,其本身带有4点高频脉冲输出口,可以直接连到伺服驱动器上进行控制,不必用什么定位模块了。

网友G:
ask u,可不可以给点详细资料,用314控制伺服精度没问题吗?我正用伺服。如果可以不用fm354最好不过了

网友H(2007-04-22):
用FM353 直接连接就可以控制了.
FM354 是大闭环,一般不是输出的脉冲,而是0到10V 等模拟量信号来控制.

网友I(2013-01-24):
对:西安苏先生关于
用FM353 直接连接就可以控制了.FM354 是大闭环,一般不是输出的脉冲,而是0到10V 等模拟量信号来控制.
内容的回复:
用FM353的话 那么PLC怎么读取电机的实际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