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 输入求助

楼主(2004-04-20):
三菱朋友,现在我用的是三菱CPU为A1SJH的,我用的是SC-09(RS232 TO PC INTERFACE FOR。MELSEC-PC*FLEX-PC 。W9805)的通讯电缆连接电脑与控制器,控制器充电后并打在STOP状态时,不管我是写入程序还是读出程序都不能进行,问用A1SJH的三菱CPU和GPP编程软件,要对软件一些地方设置吗,以及怎样去设置?请求有过此经历的朋友指教一下,怎样去排除这个故障?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种电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我用的是(A1SJHCPU, 8K内存)MITSUBISHI的三菱PL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