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求助

楼主(2004-04-20):
现有三菱plc输入是20点的,要把它转成输出的二进制(就是用y0-y4)即可,如x0通则y0-y4均为0,如x1通则y0-y4为00001依此类推,请问该怎样编程比较方便!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DECO,ENCO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能不能说具体点,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编程手册,对这两个指令不是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A:
X0-X15中有输入的最高位转为进制 LD M8000 ENCO K4X0 D10 K4 SMOV D10 K1 K1 K1Y0 K1

网友A:
以前用过,有些记不清楚了。请试验。

楼主:
可是你的只是0-16啊,那17-20怎么办啊!

网友A:
LD M8000 DMOV K5X0 D10 ENCO D10 D20 K5 SMOV D20 K2 K2 K2M0 K2 LD M0 OUT Y0 LD M1 OUT Y1 LD M2 OUT Y2 LD M3 OUT Y3 LD M4 OUT Y4 仅供参考!

网友B:
y0-y4按二进制的话只有0~15;按照上面的设计X15以后的输入点就没有用了!

网友C(2012-01-09):
LD M8000 DECO M20 D20 K2 LD= D20 K1 OUT M91

网友D:
楼主建议你一定要有一本编程手册在手上。电子版的也好。

1楼已经告诉你一个很好走的路了。没有手册是你的事情了。

楼上很多都帮写了代码了,我看楼主都是看不懂的啦?写了又有什么用?

本网站有编程手册下载。

您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