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R2005串口通信

楼主(2004-04-20):
请教,我想用B&R2005(cp260)来控制智能设备,设备有rs232接口,如何与设备通信并根据设备通信协议得到我想要的数据?

网友A:
通过调用DVFrame函数库中的函数可以完成CP260上的串口与第三方设备的通讯。 FRM_XOPEN()完成端口的设置 FRM_READ()读取数据 FRM_WRITE()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