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ONEYWELL_DCS3000的累计问题

楼主(2004-04-20):
各位老师: 我现及需在DCS3000上加一个累计点的,要求是一个月(手动或自动)清零一次。我想应该用Regulatory pv Point中的Totalizer流量累加器,但不知道应该怎样用能达到我想达到手动或自动清零。谢谢大家,最好能说的详细点,我对DCS知道的不多,谢谢!!!

网友A(2004-06-14):
你可以用CL语言编程实现自动清零,也可以在流程图画面上做一个复位按钮手动清零,总之有很多种方法。

网友B:
在TPS上是加一个设置开关,不知道你的系统上是不是这样的。应该是用Totalizer流量累加器来完成这个功能的。

网友C:
对,用cl程序做这个很easy的!

网友D(2005-08-31):
方法有很多,看你怎么用

网友E:
RP点组态成Totalizer点可以自动生成STOP REASET 和RUNNING,如需清零的话,只需调出你组的这个累积点进行REASET就可以清零呀

网友F:
在流程图上加个脚本,就定时可以清零了。

网友G(2005-10-19):
你可以复制一个类似的控件,再修改其点名,应该就可以.我平时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你可以利用CL语言读取NM的系统时间,非常容易。

网友H:
我觉得用CL语言比较的好!

网友I:
用cl很容易实现

网友J:
那位是HONEYWELL_DCS3000的技术负责人,我是宁夏宝塔石化设计院的一名设计员,我很想需要你们HONEYWELL_DCS3000中央控制室的平面设计图,能帮助我吗?如果我有请发EMAIL给我。

网友K:
HONEYWELL_TDC3000中央控制室的平面设计图,我有,但我不知您的Email,请留下Email地址。

网友L(2006-02-18):
楼上的,请给我也发一份。万分感谢!menglong35@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