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ONEYWELL_DCS3000UCN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4-04-20):
大家好: 我用的是HONEYWELL_DCS3000,UCN电缆是冗余的。近日,UCN B电缆出现报警,过几天,报警又没有了,如此出现了好几次。我不知道是UCN电缆的故障还是其它别的故障,不知怎样判断和处理。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Honeywell 系统的常见故障,不可小视,如不及时处理,故障信息累计会愈来愈多,时间久了,UCN 通讯会中断。 一般处理,用专用力矩板手,紧固各个UCN接头,对噪声干扰大的可以接点用专用清洁计进行清洗。

网友B:
多么好听的名字,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这Honeywell 系统的常见故障,不可小视,如不及时处理,故障信息累计会愈来愈多,时间久了,UCN 通讯会中断。       一般处理,用专用力矩板手,紧固各个UCN接头,对噪声干扰大的可疑接点用专用清洁计进行清洗。

楼主:
谢谢你YSH,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测试UCN电缆的噪声,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你!!!

网友B:
UCN电缆的噪声测试: 工程师环境下,按“SCHEM”键,输入:PERFMENU 确认后进入诊断菜单。点击“UCNCOMM”及进入UCN 通讯状态测试项。每一节点干扰噪声都有纪录。

网友C:
UCN网络TIP连接器可能有方向,检查一下(特别是带两个drop电缆的连接器)。 能否解决,只能看你的运气了。 至于honeywell公司,可能也没办法。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用力矩扳手和检查接地!

网友D(2004-06-23):
楼上的,据我所知,连接ucn电缆的设备好像叫tap,不是tip啊。ysh说的很好,就是查ucn的噪音,也可以从ucn comm中看到ucn的通讯情况。如果通讯噪音过大就会出现某一个控制器offnet的现象,那时你的系统也就快要停车了。

楼主:
honeywell你好:   我的UCNR 噪音数值已经达到了50000多了,已经fail 了,不知道能不能在不停车的情况下解决此问题。谢谢了!

网友E:
检查一下您的终端电阻。我这里也经常出问题,检查各个接头和终端电阻。目前我的系统之一的问题在终端电阻。

网友E:
只要不是两条UCN都出问题,可以不停车解决。

网友F(2004-07-26):
如果不是两条UCN都出现问题,可以Reset噪声计数就行了,要养成定期清理噪声计数的习惯

网友G:
找技术服务单位现场排查故障吧,接地问题很服杂的。如果已经过了保修期就找一些国内的服务单位。他们的技术力量也很强而且价钱比Honeywell便宜的多

网友H(2004-08-25):
白雪,你自己重新把ucn节点reset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白雪, 清洗了Tap后若还不好,你就只能定期清零了。 不然噪音到达一定值,你就看不到你的控制器了. 很危险的啊!!!

网友J:
to 白雪: 楼主们说的都不错,你们UCN噪音这么大的确很危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建议做一下专业检修.如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找我们公司咨询! 青岛海天炜业 TEL :0532-8916760 FAX :0532-8916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