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4-04-20):
西门子 MIDIMASTER Eco 75KW 变频器拖动三台电机带工频切换恒压供水,其给定值是在P131里设定吗?如果是的话,应怎么设定?如果不是,则应在哪个参数里设定,如何设定?

网友A:
在PID时,面板的原频率值设置为PID给定设定,单位为0-100%。

楼主:
虽然我的问题可能很愚昧 但是请各位前辈们详细指导指导后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