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王老师、李老师您好

楼主(2004-04-20):
我现在用90KW VACON(芬兰 )变频器控制一台90KW空气压缩机,压缩机是活塞式,三级压缩。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压缩机转速在1200以上时,输出频率40HZ以上,一直到50 HZ,整机震动很厉害,请问是不是随着输出的增加,输出的波形畸变增加。如果从变频器的角度讲,调节哪个参数对输出有帮助。 先谢谢两位老师

网友A:
输出三相电流平衡吗?变频器用了多长时间?

楼主:
李老师,我不在现场,输出三相电流没检测,变频器是新的,如果输出三相不平衡该如何处理那,另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谢谢李老师

网友A:
输出三相不平衡则可能是电机问题,平衡则可能是共震问题,调整一下固定螺丝!

网友B: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共振会发生在40-50赫兹这一频域范围内,应该有一点为共振点,在这一点共振最厉害,可能为45HZ。为低频振动,应该和机械运动有关。

网友C:
与上面各位说的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一种典型的压缩机喘震状态,是由于在这个频率段压缩机的吸入流量减少,引起工作不稳定,致使其吸入流量和出口压力周期性的低频率大幅度的波动,而引起的设备强烈震动。每台离心式或轴流式压缩机都有一个最大压头和最小流量的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将会发生喘震。为避免喘震,可以通过改变操作,或降低出口流体的阻力,或增加压缩机的流量的方法解决。但喘震现象发生的非常快,一般应采用专门的控制技术及时开启喘震阀来防止喘震发生。

楼主:
谢谢王老师说的很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