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前辈们请进!!!

楼主(2004-04-20):
各位工控前辈们,很感谢你们进来看看,我是刚接触工控的,想请教各位前辈们几个问题!谢谢啦! (1)人机界面跟组态软件有什么区别啊?人机界面可以有采集数据并实时显示所采集的数据的功能吗?哪一种的人机界面性能价格比比较高呢? (2)PLC的各个输入输出点在PLC外部上以红灯显示,红灯亮了就知道这个点接通了,但是PLC内部的别的地址如何确定啊,就是说在我买了一新的PLC后还有很多的继电器地址我该如何获得啊? 再一次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和意见。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啊? 郁闷!!!! 自己顶先!!

楼主:
回答第二个问题就可以啦!谢谢了!! 拜托啊!进来了就麻烦您一下啦!!!

楼主:
再顶一下啦!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 第一个问题:简单说人机界面是硬件,需要通过组态软件来实现功能,从性价比上讲推荐Ditital的Proface触摸屏

楼主:
谢谢ghibli,那人机界面的对应编写软件就是组态软件了吗?

网友B:
PLC内部的地址都是特定的呀!

网友C:
人机界面广义上说应该是软硬件的结合。。

网友D:
第二个问题需看手册(编程手册或硬件手册)。

网友E(2004-05-20):
选好人机界面后,查阅其相关编程软件的操作手册不就行了吗?

网友F:
如果地址存在,你用它的时候自然就获得了。 建议:多看书,多动手。

网友A:
人机界面的对应编写软件就是它的组态软件

网友G:
每种PLC的IO点、内部存储器都有一个号,在人机界面编写程序时将这个号写上就可以了。

网友H(2005-07-12):
人机界面在工程中的应用与编程,希望和大家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