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方式编程的范围??

楼主(2004-04-20):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一个电气自动化的学生,马上就要毕业。我现在做的毕业设计是用PLC的S7-200设计一个木质板材飞锯定尺建材控制系统,是用来进行木质板材的裁剪进行批量生产的,总体的工艺是: 按下开关按钮,传送带开始动作,推动木质板材向左运动,当运动到红外线装置的时候,编码器开始工作计长度,并连线至一个控制面板,它已经预设一个定制(定为10CM),将预定值与回馈的编码器值比较,当相等时,停止传送带(第一次时,预设值应为实际需要木板宽度加上红外装置与锯间的长度,本次即10CM+5CM)。压板下压,当压板压住木板后,电锯开始转动,先转,再上升,然后沿横槽运动,到达位置后再下降,下降到位后压板抬起,同时停锯,回来,回到原位的时候,木板继续前进,当又走了10CM以后,传送带又停,压板再次下来,往复上次的动作,当需要停止的时候,按下关闭按钮,完成此次动作后,各归各位,动作停止。 其实我认为步进式编程很好用,(尤其是这个设计中按下停止按钮之后完成所有动作后再停这个环节上我个人认为比一般的编程方式要轻松的多)但就这个方式上,我又不可能开启下一个状态就停止上一个状态,(因为在有的时候,压板,飞锯都要通电很长一段时间儿不能停止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就不能用这种方式编程了呢?或者有什么解决方法?? 请各位老师指点!!感激不禁!!!

网友A:
可以用的,你可以把一般的指令与步进指令结合起来用啊。按步就班的东西就用步进指令啊 ,那些要长期运转的就编到母线上 不要放在步进指令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