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报表如何做?

楼主(2004-04-20):
各位: 我的数据是通过表格绑定往access数据库写数据,我想做报表能够随时输入查询时间查询或者打印报表,如何从access中读取数据?有没有象wincc等类似的表格控件非常容易地完成呢?是否必然要用高级语言写程序呢?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版主,帮帮忙啊!

网友A(2004-06-04):
我在INTOUCH中使用水晶报表控件,用水晶报表设计器将报表设计好,在INTOUCH中动态给它传递SQL语句来实现的,很方便的。

楼主:
谢谢amiaogong: 水晶报表控件是什么东西?INTOUCH好象没有自带吧?怎么得到呢?

网友B:
VS6 上自带水晶报表 4.6 VS .net 也有水晶报表 .net

楼主:
能不能说明的更详细一点呢? VS6全称是什么?水晶报表是它自带的控件吗?需要编程吗?如何传递?希望能再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水晶报表是一种报表的名称,可以用来设计你所需的报表。安装好水晶报表后,你在Intouch中可以安装该控件,然后在Intouch中调用你设计好的报表文件就可以了。 我有朋友专门做报表,价格可商量。

网友B:
VS6: Visual Studio 6(VB6,VC6,VFP6) 水晶报表4.6在VB6的第二张光盘上. 在intouch 中只要对控件属性进行赋值即可.

网友C:
我们的报表软件可以和Intouch配合使用,一般情况下解决报表问题只需一两个工作日就可以了。请参考:http://hmi.nease.net

楼主:
我的VB6只有一张盘啊?第二张哪里有啊?是不是只有正版才有?哪位好心大哥给提供水晶报表啊?

楼主:
好了,已经找到了!可是又有问题了,在报表设计器中做报表的时候,我想预览的时候总是出错提示:odbc srror:[odbc MS Access Driver]count字段不正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我不会用水晶报表!:(。那玩意好学吗? 用EXCEl也可以吧!注意用:HDWWriteFile = 1; 我在一个工程里面就是这样的啊!很好使用的哦!

网友E(2005-01-18):
报表预览时提示出错:"Erro detected by database dll"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怎解决,谢谢!

看看!

网友(2006-12-31):
我不会用水晶报表!:(。那玩意好学吗?

  用EXCEl也可以吧!注意用:HDWWriteFile = 1;
  我在一个工程里面就是这样的啊!很好使用的哦!
似的

网友F:
在intouch中如何如vb一样定义水晶报表程序对象,水晶报表对象呢?用水晶报表设计器定义了报表文件以后,在intouch中不知如何引用,请斑竹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G:
用Excel+VBA吧。

网友H(2008-08-06):
我也在做这个测试,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I:
INTOUCH已经往MDB里存数据了,为什么不直接在ACCESS里做报表?

网友J(2009-06-08):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有做好的上传一份啊

网友K(2010-07-29):
哪个版本里这个水晶报表软件啊?

网友L:
目前intouch做报表大概有以下三种方法:

1、EXCEl 这个是intouch自身支持的

2、VB 或其他工具  目前实际项目中以VB居多

3、利用第三方的报表工具 如水晶报表 梦想报表之类的

当然日前目前wonderware 也推出自己的报表软件  其实也就是梦想报表的OEM

网友M(2010-08-30):
HMI REPORT 支持opc ,INTOUCH,及IFIX的驱动,能制作出各种你需要的报表,且不需要编程。

应当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L:
to 15楼

两种思路

1、vb已经和水晶连接正确  负荷客户要求  若是用vb做的控件 就按控件添加 进行处理

2、如果你VB和水晶连接正确  生成EXE文件 就利用调用EXE文件模式去做

网友N:
用我写的,OPC URPT 免费,免编程报表,估计30分钟可以搞定你想要的一切

网友O(2014-05-11):
请问设置起始时间、间隔时间等函数写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O:
求助:相关设置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文件路径及名称等函数应该写在什么位置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