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输出湿度模块HF3223——之二

楼主(2004-04-20):
用HS1101做的频率输出湿度模块,适用于需要精确可靠检测湿度的OEM用户,有很小的易于安装的接头,可以非常节省成本的机械自动安装。由于它是线性的频率输出湿度检测模块,因此可以直接与微处理器相接,HTF3223比HF3223多一个热敏电阻在PCB板上用于温度测量 采用专利电容HS1101设计制造 宽量程:10~95%RH,稳定,比例线性的频率输出 精度±5%RH ,工作温度范围 –40~80℃ 可选的10KΩ+/-3% NTC 温度传感器(HTF3223) 温度特性好 高可靠性与长时间稳定性 低成本

楼主:
这个还是比较专业的嘛!!

网友A(2004-05-21):
to king2000: 你是什么公司啊?上述湿度模块价格是多少?

楼主(2004-06-21):
HS1101:是基于独特工艺设计的电容元件,专利的固态聚合物结构;   。高精度2%;极好的线性输出;   。1--99%RH湿度量程;-40到100摄氏度的温度工作范围;   。响应时间5秒;湿度输出受温度影响极小;   。防腐蚀性气体;常温使用无需温度补偿;无需校准;   。电容与湿度变化0.34pf/%RH;典型值180pf@55%RH;长期稳定性及可靠性,年漂移量0.5%RH/年      HTF3223:   用HS1101做的频率输出湿度模块,适用于需要精确可靠检测湿度的OEM用户,有很小的易于安装的接头,可以非常节省成本的机械自动安装。由于它是线性的频率输出湿度检测模块,因此可以直接与微处理器相接,HTF3223比HF3223多一个热敏电阻在PCB板上用于温度测量   。采用专利电容HS1101设计制造   。宽量程:10~95%RH,稳定,比例线性的频率输出   。精度±5%RH ,工作温度范围 –40~80℃   。可选的10KΩ+/-3% NTC 温度传感器(HTF3223)   。温度特性好   。高可靠性与长时间稳定性   。低成本         HIH3610(Honeywell湿度传感器):   。单片IC(集成电路)湿度传感器,低成本,大量OEM设计   。精度:3%,激光修正至5%   。5VDC输入,0.8~3.9VDC输出   。低功耗设计:200uA驱动电流,很适合电流供电的低功耗系统   。快速反映:15秒   。稳定性好,低漂移,抗化学腐蚀性能   。工作范围:–40~85℃,0~100%RH         HM1500(湿度变送器):   。采用Humirel专利湿敏电容HS1101设计制造,带防护棒式封装   。5VDC恒压供电,1-4VDC放大线性电压输出,便于用户使用   。宽量程:0~100%RH   。精度:±3%RH(10~95%RH范围)   。防灰尘,可有效抵抗各种腐蚀性气体物质   。非常低的温度依赖性         HM1520(专业低湿变送器):   。采用Humirel专利湿敏电容HS1101设计制造,带防护棒式封装   。量程:0~100%RH,但是在1~20%RH 线性及精度最好   。5VDC供电,0~20%RH典型输出1~1.6VDC   。精度:±2%RH(1~20%RH范围)   。相对于同类产品价格极低   。适合用于低湿及露点测量需要的场合,如干燥箱、电缆充气设备中干燥气体湿度及露点的测量,开关中SF6露点的测量等         MMY35-----GE露点湿度变送器   。专为4-20mA回路供电的干燥气体或设备用户设计   。平面金/氧化铝电容原理   。测量露点范围:-90~+10℃   。校准精度:±2℃(20℃环境温度时)   。可选RS485数字输出   DewPro MMY35是设计用于测量干燥空气装置露点的紧凑型微量湿度变送器探头,微机控制的DewPro MMY35提供和测得露点相对应的4-20mA输出信号。MMY35测量露点范围:-90~+10℃(-135℉至+50℉),精确度为2℃(3.6℉),配有有效的平面电容性传感器。该仪器可用带DewPro通信软件的PC组态和控制,该软件使用户能设定露点范围,调节回路电流和读出露点。

楼主:
本着公平,友好的原则,向各位湿度用户推广湿敏电容hs1101的外围电路,有兴趣的可以电话与我联系。

楼主:
现在法国humirel公司有出来一款耐高温的的湿敏电容HS1101lf,温度高达140,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B:
各位兄台: 请问“露点-40度”,如何理解,听说是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哪们仁兄能帮我解说一下。多谢

网友:
也就是说在-40度的时候才会结露!(干燥气体的露点都是非常低的)

楼主:
说得不错,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咨询!!

楼主:
湿度表示空气中水汽的含量或干湿程度,在气象观测中常用水汽压、相对湿度和露点温度三种物理量表示。       1) 水汽压(e):是水汽在大气总压力中的分压力。它表示了空气中水汽的绝对含量的大小,以毫巴为单位。空气吸收水汽有一定限量,达到了限量就不再吸收,这个限量叫“饱和点”。空气中水汽达到饱和点时的水汽压,称为饱和水汽压(或称最大水汽张力)。饱和水汽压是温度的函数,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在同一温度下,纯冰面上的饱和水汽压要小于纯水面上的饱和水汽压。       2) 相对湿度(rh):湿空气中实际水汽压e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汽压E的百分比,即        rh =(e/E)×100%       相对湿度的大小能直接表示空气距离饱和的相对程度。空气完全干燥时,相对湿度为零。相对湿度越小,表示当时空气越干燥。当相对湿度接近于100%时,表示空气很潮湿,越接近于饱和。       3) 露点(或霜点)温度:指空气在水汽含量和气压都不改变的条件下,冷却到饱和时的温度。形象地说,就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变为露珠时候的温度叫露点温度。露点温度本是个温度值,可为什么用它来表示湿度呢?这是因为,当空气中水汽已达到饱和时,气温与露点温度相同;当水汽未达到饱和时,气温一定高于露点温度。所以露点与气温的差值可以表示空气中的水汽距离饱和的程度。        测定湿度的仪器常用的有干湿球温度表、毛发湿度表(计)和电阻式湿度片等。       a) 干湿球温度表:用一对并列装置的、形状完全相同的温度表,一支测气温,称干球温度表,另一支包有保持浸透蒸馏水的脱脂纱布,称湿球温度表。当空气未饱和时,湿球因表面蒸发需要消耗热量,从而使湿球温度下降。与此同时,湿球又从流经湿球的空气中不断取得热量补给。当湿球因蒸发而消耗的热量和从周围空气中获得的热量相平衡时,湿球温度就不再继续下降,从而出现一个干湿球温度差。干湿球温度差值的大小,主要与当时的空气湿度有关。空气湿度越小,湿球表面的水分蒸发越快,湿球温度降得越多,干湿球的温差就越大;反之,空气湿度越大,湿球表面的水分蒸发越慢,湿球温度降得越少,干湿球的温差就越小。当然,干湿球的温差的大小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如湿球附近的通风速度、气压、湿球大小、湿球润湿方式等有关。可以根据干湿球温度值,并将一些其它因素考虑在内,从理论上推算出当时的空气湿度来。干湿球温度表是当前测湿的主要仪器,但不适用于低温(-10℃以下)使用。       b) 发湿度表(计):利用脱脂人发(或牛的肠衣)具有空气潮湿时伸长,干燥时缩短的特性,制成毛发湿度表或湿度自记仪器,它的测湿精度较差,毛发湿度表通常在气温低于-10℃时使用。(如右图)       c) 电阻式湿度片:利用吸湿膜片随湿度变化改变其电阻值的原理,常用的有碳膜湿敏电阻和氯化锂湿度片两种。前者用高分子聚合物和导电材料碳黑,加上黏合剂配成一定比例的胶状液体,涂覆到基片上组成的电阻片;后者是在基片上涂上一层氯化锂酒精溶液,当空气湿度变化时,氯化锂溶液浓度随之改变从而也改变了测湿膜片的电阻。这类元件测湿精度较干湿表低,主要用在无线电探空仪和遥测设备中。       d) 薄膜湿敏电容:是以高分子聚合物为介质的电容器,因吸收(或释放)水汽而改变电容值。它制作精巧,性能优良,常用在探空仪和遥测中。       e) 露点仪:能直接测出露点温度的仪器。使一个镜面处在样品湿空气中降温,直到镜面上隐现露滴(或冰晶)的瞬间,测出镜面平均温度,即为露(霜)点温度。它测湿精度高,但需光洁度很高的镜面,精度很高的温控系统,以及灵敏度很高的露滴(冰晶)的光学探测系统。使用时必须使吸入样本空气的管道保持清洁,否则管道内的杂质将吸收或放出水分造成测量误差。

网友C(2004-07-21):
湿度传感器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保证生产过程中的校准一致性,相关因素繁多:探头本身的一致性,调试环境的准确性、均匀性,校准操作的准确性、各种操作、反映的延迟性,甚至器件本身随时间的变化。 所以有个读数容易,有个准确的读数难,有一批又一批准确的产品更难。如果采用传统的模拟量或频率输出,想要得到比较合理的数据,不会太便宜,E+E等公司的报价有一定合理因素。 用湿度传感器,不能太图便宜,如果没有特殊方法,只能在调试过程偷料。。。

楼主:
各种产品在市场上出现都有它应该有的理由,市场如此之大,对消费者来说则是务实,E+E的并不是任何客户都适合!!!!!!

楼主:
湿敏电容一般是用高分子薄膜电容制成的,常用的高分子材料有聚苯乙烯、聚酰亚胺、酷酸醋酸纤维等。当环境湿度发生改变时,湿敏电容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使其电容量也发生变化,其电容变化量与相对湿度成正比。湿敏电容的主要优点是灵敏度高、产品互换性好、响应速度快、湿度的滞后量小、便于制造、容易实现小型化和集成化,其精度一般比湿敏电阻要低一些。国外生产湿敏电容的主要厂家有Humirel公司、Philips公司、Siemens公司等。以Humirel公司生产的SH1100型湿敏电容为例,其测量范围是(1%~99%)RH,在55%RH时的电容量为180pF(典型值)。当相对湿度从0变化到100%时,电容量的变化范围是163pF~202pF。温度系数为0.04pF/℃,湿度滞后量为±1.5%,响应时间为5s

楼主:
频率输出的后级处理较为方便,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适当调整,是一款不错的湿度模块!

楼主:
饱和水蒸气压(Saturation Vapor Pressure)     气体中所含水蒸气的量是有限度的,达到限度的状态即可称之为饱和,此时的水蒸气压即称为饱和水蒸气压。此物理量亦随着温度,压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0℃以下即使同一湿度,与水共存的饱和水蒸气压(esw)和与冰共存的饱和水蒸气压(esi)的值不同,通常所采用的是与水共存的饱和水蒸气压(esw)。各温度对应的饱和水蒸气压表JIS-Z-8806在卷末记载。     露点(Dew Point)     温度较高的气体其所含水蒸气也较多,将此气冷却后,其所含水蒸气的量即使不发生变化,相对湿度增加,当达到一定温度时相对rh达到100%饱和,此时,继续进行冷却的话,其中一部分的水蒸气将凝聚成露。此时的温度即为露点温度(Dew Point Temperature)。露点在0℃以下结冰时即为霜点(Frost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