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华PCL-818L的VB编程

楼主(2004-04-20):
我要研华PCL-818L板卡的VB编程,要求能采集到板卡的型号,4路数字量输入,4路数字量输出,4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3路数字量的输入开关状态!同时还要求能够读写4路模拟量输入的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 本人初涉工控,还有很多不懂!急用.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要求不难实现,驱动附带的例子或者在例子基础上稍作修改就应该能够实现,装好驱动之后,对照帮助看一下例子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那里可以找到驱动呀! 因为我们是新手! 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多指教多原谅!

网友A:
随卡的驱动光盘上有,或者可以到研华网站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