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迷惑的问题

楼主(2004-04-20):
各位大侠,在下有一个比较弱的的问题请教,望大侠不吝赐教。 1,数据采集卡中的采样频率,采样通道之间有何关系。比如一块数据采集板:采样频率为100KHz,采样通道数可选1,2,4,8。是否当选择1个通道时,采集频率是100KHz,当选择两个通道工作时,每个通道采集频率是(100/2)KHz,当四个时,每个工作通道采集频率是(100/4)KHz。 不知正确的是什么?

网友A:
对于多通道切换的A/D卡(多个通道共用一个A/D转换芯片),换算关系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