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PS2116采集时调用函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4-04-20):
Function ReadMultiChannel(Channel:THandle; Param:PIOControlHead; Buf:Pointer; Length:DWORD; Overlap:POverlapped):Integer;stdcall; 按顺序启动多个通道执行AD转换,结果按顺序存入指定的缓冲区。 Channel:通道句柄,OpenChannel 函数的返回值。 Param: 指向一个TIOControlInfo结构的指针,见下面关于TIOControlInfo结构 的说明。 Buf: 接收AD转换结果的缓冲区指针。此缓冲区的尺寸(以字计)必须大于或 等于MultiChannelBufLen(Param) 的返回值,否则将发生访问违例。 AD转换结果按照Param 参数中指定通道顺序存放。 Length: 与ReadChannel 不同,这个参数不表示AD转换的次数,而是表示Buf 能 容纳的AD转换结果的个数。如果此参数为0 ,则函数认为Buf 缓冲区至 少能容纳MultiChannelBufLen(Param) 个AD转换结果。 Overlap:执行异步IO时,必须是指向一个OVERLAPPED结构的指针;如果是同步IO 操作,则可以为NULL。关于异步IO的进一步说明,请参阅Win32 程序员 参考。 返回值:实际执行的AD转换次数(也就是存入Buf 的转换结果的个数)。如果要 转换成存入Buf 的字节数,将返回值×2 即可。 注意: 如果返回值小于0, 则代表AD转换无法执行,可以调用GetLastError得 到更详细的错误信息。 这里面的知向结构的指钟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