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进来看看!谢谢!

楼主(2004-04-20):
各位大虾: 我现在正在做一块松下伺服驱动器的运动控制卡; 我用MCX312做控制IC, 由于本人第一次做自动控制方面开发,没有伺服控制的经验,对松下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接口认识模糊,比如有一些信号(输入(INH,COUNT—CLEAR,GAIN,DIV,ZEROSPD,C—MODE,CCWL,CWL),输出(S—RDY+,S—RDY-,COMIN+,COMIN-)等,怎么去处理呢,MCX312不用这些信号;不去理会这些信号,我怕功能受到影响; 我只用驱动器的编码信号和驱动脉冲信号,其他信号都不用,可以吗? 有哪位大虾做个此开发的能不能提供接口知识经验和例子及电路; 谢谢!

网友A:
哪有这么麻烦?

网友B:
日本伺服原装减速机-SHIMPO减速机,实现静音-超小型-高精度-高效率,把伺服电机的高性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咨询电话:0755-2641 0506 谭生

网友C:
看说明书吧。我做过三菱的很简单的。松下的没用过。

网友D:
接脉冲、方向、编码器信号和使能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E:
位置控制时,松下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接口必须接以下端口:COM+、SRV-ON、COM-、PULS1、PULS2、SIGN1、SIGN2、GND。其它端口MCX312不用就不接。参数设对就OK!很简单。

网友F:
各位大虾,欢迎到元茂兴论坛做客。 http://www.emotioncon.com/ltltlt/index.asp

网友G:
大家好!      我们公司主要代理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安川交流伺服电机,以及精密行星减速机,和一到八轴的控制板卡.精密平台.转台。如果您需要我们的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给您供货!期待与您的合作!          北京阿沃德公司 高工 010 - 65546705 65546706 65546720           我们可以免费为您提供技术支持!欢迎您致电我们!!!

网友H:
to高高~ 你是不是有毛病,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广告发布的地方。请你遵守这里的规矩,还大家一个真正的技术交流论坛。 强烈要求斑竹剔除该类匪徒!!!!!!!!!!!!!

网友F:
to alpslee: 不知道是否对控制系统有研究,欢迎到我们的论坛上作客 因为有一些问题还需要真正的技术人员去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