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4-04-20):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2.4G无线数据传输应用比较少?

网友A:
好像2.4G电台较贵

网友B:
不适合远距离传输

网友C:
因为2.5G的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D:
因为在工业上2.4G传输上必须通讯的两个点可视,而另一个国家批的扩频的品点在380M左右,因为技术不成熟,没有什么现成的集成芯片,所以做的也不多,现在主流还是230M左右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