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188E的串口通信

楼主(2004-04-20):
7188E 在读COM口的时候 执行到 InstallCom1(115200L,8,0); 就不执行了. 还有相关的PRJ文件该用那个LIB文件阿? 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急!!!

网友A:
您以後可以直接寫mail到service@icpdas.com或是到RS-485論壇上發問, 我們有專人幫您回答.

网友B:
1.InstallCom1(115200L,8,0);是初始化COM1的通讯参数,不知道你说的不执行了是什么具体情况? 2.不知道你用要哪些功能?一般有以下几个LIB文件可选: 7188EL.LIB , TCPIPL.LIB ,VCOM3009.LIB和 MT7_XXX.LIB. 依据你想要达到的功能而选择。 如有其他的问题请发Email咨询:shanghai@icpdas.com

网友C:
是啊,初始化以后,应该用查询或者中断方式进行传送数据了。是否你的判断条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