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选型

楼主(2004-04-20):
现用FR-A540-18.5K变频器拖动负载,停止时需制动,是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需一起配合使用,能否只用制动电阻而不用制动单元?18.5K变频器如何配电阻?拖动的负载为大惯性负载。

网友A:
想像力真够丰富,不想要变频器了你就只用制动电阻而不用制动单元! 没有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就没有用了! A540系列0.4~7.5KW的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所以不用外接; 18.5KW变频器制动单元用UFS22,制动电阻为24欧/2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