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20):
我正在作硕士毕业论文,需研华的工控产品组成完整的测控系统.选择如下:PCLD-881,PCL-813B,PCL-724和PCLD-885,采集的信号为温度信号4~20mA;控制电磁阀开启。我有几个问题:(1)PCLD-881是否具有I/V转换功能?(2)这种组合是否合理?(3)用VB编程时,需对PCL-813B数据采集和对PCL-724数据输出,其产品是否提供响应的I/O端口操作示例程序?

网友A:
PCLD-880上预留专门的PCB区域可以搭建I/V转换电路,低通滤波电路或衰减器电路;直接读写寄存器可以参看说明书的寄存器地址,调用DLL的话驱动中有附带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