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对感应电机的参数自测试

楼主(2004-04-20):
感应电机矢量控制系统中,要用到电机 的参数,如定子电阻,转子电阻,定转子 漏感、互感等。 在不增加其他设备的情况下,通用变频器能否对 感应电机进行参数自测试?如果能,变频器是 如何实现这一功能的呢?请教各位专家,能否 简要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根据变频器的类型了 有些变频器,如西门子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和ABB的DTC等,都有参数自整定的功能

楼主:
说实话,现在有电机参数自整定功能的变频器很多。但真正用上的不多。一些普通的变频器其实只是传统的V/F曲线控制。根本用不上电机定子电阻,转子电阻,定转子漏感、互感等参数。只有在矢量控制时DSP芯片内建立电机模型才用的。 一般的检测都是在电机冷态时进行。变频器在固定时间内多次输出脉动或者连续输出不同电压(不同变频器方式不同),通过检测输出的电流来计算这些参数后进行比较。然后将结果存入

网友B:
谢谢将进酒、李惠锋! 其实之前我所说的是有一点毛病的,在 此更正:如果是有速度传感器控制,是用不到 那些参数的,仅在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的时候,需要 建立电机模型才用。 如果各位专家还有更为具体的内容或资料,望不吝 赐教。 tdtj@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