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开关量输入?

楼主(2004-04-20):
各位老师好,我是一位初学者,请问什么时模似量输入,输出,开关量输入输出??

网友A(2007-12-25):
1和0

网友B:
太简单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就太多了.

网友C:
就字面意思面方言,就是继电器干接点开关点的输入,实际上就是2楼所说的0和1的输入,当接点闭合时对于PLC来说是1输入,PLC的输入点有输入;当接点断开时对于PLC来说是0输入,PLC的输入点无输入。这样,PLC就可根据外界继电器的动作来执行内部程序了。

网友D:
开关就是通/断俩个情况,用二进制来表示就是1和0,模拟量就是连续变法的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