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数据采集卡d/a问题求助

楼主(2004-04-20):
我现在用研华的数据采集卡pci1710的d/a模块做一个波形输出。我用的是vb编程,用一个循环来发波形,可是我发现输出波形的周期和频率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是由每周期的输出点数以及cpu速度等决定吧)。问了研华,得到的答案是这样行不同,周期不能自己控制。请教各位高人谁做过用da卡或者其他卡输出一个波形信号,频率周期自己可以控制的,应该用什么卡,怎么做?或者谁用过pci1710也请赐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PCI-1710的D/A输出不带时钟和FIFO,是以查询方式输出,如果要精确控制输出频率,可以外加定时器卡片精确定时,或者直接选用带时钟和FIFO的D/A卡片,比如凌华2000系列板卡。

楼主:
谢谢yoyo1101。再请问:d/a和a/d部分的时钟和fifo是各自分开的吗?不可译共用吗?

网友B:
可以自己做个定时器来实现,如多某体定时器,但其定时精度只能达到MS及

楼主:
林海孤叶是指:用vb中的timer来触发吗?那样频率确实是太低了,最大只有1k,而且精度很低。请问d/a带时钟和fifo的数据采集卡要多少钱?可不可以再另外买一块单独的d/a卡来用,价钱又是多少?谢谢

网友A:
d/a和a/d的FIFO是各自分开的,若都使用内时钟的话,都是通过TimerBase分频得来的,不过分频系数允许范围不同;一般带时钟和FIFO的D/A卡都不会很便宜,价钱可以直接咨询业务人员;在现有硬件的基础上可以用定时器硬件定时来达到精确控制。

楼主:
谢谢yoyo1101。您是说在1710的基础上可以再用定时器硬件定时来输出波形的频率吗?定时器硬件具体指什么?这样做的话频率最大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可以通过定时器产生硬件定时中断,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D/A输出,各家都有定时计数器卡,如凌华PCI-8554或者ACL-8454,定时精度可以达到us级。

楼主:
请问yoyo1101:每两个D/A输出点之间的时间怎么计算,是定时器的触发间隔时间加上D/A的转换时间吗?我给你发了邮件,不知道你收到没有,能不能给我一个您的电话,我好请教您。

网友A:
两个D/A输出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定时时间。电话mail告诉你了,可以直接联系。

网友C(2006-05-17):
yoyo1101你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跟上面的差不多,用PCi1710能输出20Hz的正弦波吗,你能把你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吗,zhahongmin@163.com,具体实现方法我想电话或email跟您请教。

网友D:
定时的中断时间可能会受到系统的其他影响,虽然比软件精确但是还是不能保证到时钟级的精确度。

网友E(2007-12-12):
请问,PCI1710能实现等时间间隔的数字量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