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940-SWD与电脑接线” 急!!!

楼主(2004-04-20):
大家好,,我初次接触触摸屏,手里用的是G940-SWD触摸屏,可配线只有触摸屏跟PLC的(FX-50DU-CABO),而跟电脑连的没有,我自己做了一跟,按照接线图自己做,也就是FX-232CAB-1电缆,可当传送画面数据的时候出现“接受到非法字符”,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所以想通过论坛形式来求助,,希望有路过的或是知道的都给点小弟意见,不胜感激!!

楼主:
需不需要初始化或驱动程序什么的,,G940-SWD硬件手册上没有说啊,我以为很简单的,,可就是不知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三菱有F940,不听说过还有G940的型号!

楼主:
我错了,,是F940-SWD型号,

网友B:
我觉得电线可能没有问题,应该是画面含有非法字符。 你可从GOT上传试试有没有错误发生?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电线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GOT画面菜单里与PLC连接设置错了,今天我改过来可以了,,呵呵,现在我可以安心的做软件方面的东西了,真的谢谢大家,,我想以后我还会有很多问题向你们请教的,:)

网友C:
好的,,我发E-MAIL 给你了. 你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