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 PLC加密问题

楼主(2004-04-21):
三菱FX0N PLC程序是否可加密?如果可加密的话,如何做?

网友A:
可以的,PLC下选当前口令,进入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B(2006-11-19):
加密有什么用,现在解 密软件到处都是,有几个做工控的没的解 密软件呀。

网友C:
PLC解 密软件试用http://www.gkongsoft.com

网友D:
加入416532912工控QQ群,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