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工程实例问题

楼主(2004-04-21):
前辈你好,我最近由于毕业设计刚刚接触intouch7.0,而且没有详细说明书,所以进展很慢。现在想请教你两个问题,第一:我要用这个软件监控一台电机的转速和转矩并把它们在一个曲线图上表示出来,与理想的负载曲线比较,请问怎么做?我现在还只会用实时趋势,但那X轴只能是时间量。第二,我的任务还有把这个程序和DSP实现通讯,请问应该从哪方面着手,有没有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intouch 只有y-t曲线你可在intouch 中嵌入如 ProEssentials 公司的工程曲线. 当然还可作实时通讯的外挂曲线程序. DSP实现通讯功能: 1.写出PC对DSP单片机的通讯规约. 2.用DDE/suitelink /opc /idea kit把DSP通讯的数据解析到intouch 中.

网友B:
使用intouch的历史趋势。

网友C:
I think deng_lp is very professional.

网友D(2004-05-21):
DSP的通讯怎么做?

网友E(2004-07-01):
这边有个实例你看看也许有帮助!! http://www.e10000.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11&RootID=7535&ID=7535

网友F(2010-07-04):
最近在做intouch的项目

网友G(2010-10-14):
俺也在做这样的项目,学习中

网友H(2012-04-19):
谁有wonderware  组态软件安装程序请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I(2012-11-03):
大家好,谁用过intouch和装置通讯的(标准modbustcp),在intouch中如何高低字节转换?

着急

网友J:
邮箱:long0622@126.com

网友K(2013-01-10):
如果小型监控工程,比如监控一个机台的运行数据和状态的,没有必要采用那些较贵的组态软件,可以用VB或是C++,或是C#编制通信程序,又灵活,通信协议说明书上都有,如果大型工程,才考虑用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