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在MCGS下如何安装凌华DAQ-2206的驱动?

楼主(2004-04-21):
请问MCGS的工程师,在MCGS下如何安装凌华DAQ-2206的驱动?

网友A:
如果您有该驱动,可放置在您喜欢的目录下,在MCGS设备窗口中进行添加即可。

网友A:
如果您有该驱动,可放置在您喜欢的目录下,在MCGS设备窗口中进行添加即可。任何驱动都是如此。 谢谢!

楼主:
组态软件一般满足不了这么快的采样要求。这块卡的模拟量输出建立时间为3u s。用mcgs就体现不出这块卡的性能了。

网友B:
请问buc,那应该采用哪种方式

楼主:
不知道你的具体应用,这样吧你把电话发到我的邮箱里我们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