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驱动器码盘反馈的精度

楼主(2004-04-21):
都知道三菱的分辨率是13万线的,但他的驱动器到上位控制那里的反馈信号是多少线的??我查资料也没找到,打电话问几个做三菱的人,居然因为我没买他的东西就不告诉我,气死我了。有那位朋友可以告诉我啊,谢谢了。

网友A:
你是指17位绝对编码器?

网友B:
日本伺服原装减速机-SHIMPO减速机,实现静音-超小型-高精度-高效率,把伺服电机的高性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咨询电话:0755-2641 0506 谭生

楼主:
是啊。就是17位的那种,不知道它给上位的信号是多少的。你能告诉我吗

网友C:
我知道安川的方式.它是把17位(绝对/相对)编码器信号都转化成线驱动A+,A-,B+,B-(Line Driver)方式传到上面的运动控制器.想必三菱也该是这种处理方式.仅供参考. 很想认识老鼠杰利先生.方便的话,给我发个EMAIL告诉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D:
码盘的信号除了给伺服放大器还要给上位控制? 比如说数控机床,上位的控制指令不就是事先编辑好的位置轨迹,还需要伺服电机的位置反馈?

楼主:
安川的我也知道啊,2048或16384的。如果想精度高,可以用控制卡再做细分。 码盘反馈只能实现半闭环控制,机床控制需要的是全闭环控制。一般还需要光栅这类的反馈,把执行机构的最终位置反馈给控制系统。码盘的反馈只能用来做速度环反馈和控制。

楼主:
怎么没人理??

网友E:
请问三菱伺服的AL-16报警怎么处理

网友F(2004-05-22):
主要5个

网友G:
To 老鼠杰利: 码盘反馈只能实现半闭环控制,这是对的,但机床控制不一定非得需要全闭环控制,半闭环也可以,只是精度略有下降。另外吗盘不仅可以用来作速度反馈,同时也可以用来作位置反馈,并由驱动器反馈位置信号给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