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的过热保护

楼主(2004-04-21):
我有一台加热炉(电阻丝加热),为了防止它温度过高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将其温度限制在某个温度以下,超出则断电。各位老师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A:
考虑应用LM135温度传感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双金属片加在控制电路上

楼主:
用LM135的话能控制的温度太小,现在我要求的温度为800度左右,所以它不符合要求。李惠锋朋友说的双金属片是怎么实现的呢?能否告诉我,万分感谢!

楼主:
考虑再三觉得双金属片最适合,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现成的买?

网友B:
直接选现成温度仪表

楼主:
温控仪是可以,但考虑如果热电偶如果损坏的话将会很危险,所以有必要再加一道保护措施。

网友C(2005-06-22):
建议使用富士的温控仪或RKC的,大约600元左右。 它们都有PID功能,温度控制很准,正负1度左右。 如果要求精度特别高,建议使用温度模块控制。

网友B:
最好看一下帖子的时间

网友C:
周公你好,可以认识你吗?有时间交流一下。 E-MAIL:ZJJ1687·SOHU。COM

网友D:
精度要求高,可选用日本理化RKC及欧姆龙温控仪,国产的很便宜.

网友E:
我原来采用的方法是用两套温控系统控制,一套用于控温,控温的那套设定值一定要小于保护那套的设定值,一套用于超温保护,

网友B:
激情澎湃:?

网友F:
激情澎湃真厉害,年代这么久远的帖子都能翻出来,用意何在?

网友G:
在工艺要求控制的位置加装温度检测元件(试温度值选型)再将此温度检测元件的检测值用于控制即可。

网友H:
to:蟹爪兰 你说得对,现在有标准要求这样做。

网友C:
玫瑰不爱我你好,很高兴能和你交流工作经验。 我想时间不是重要的,我们主要是提供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供大家交流工作经验,而不是单纯的给某个人,我们要大家都参与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参考。 谢谢!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