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求助 让一个图索动起来 怎么办?

楼主(2004-04-21):
求助大家,求助各位高手,小女子大学毕业在即,毕设题目就是/用组态王实现立体车库运行情况的模拟/ 现在有点急了。按不同的按钮,让一个图索(车)即可向左向右,又可向上向下运动,怎么做呀? 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可以看她的例子里面的是怎么做的,模仿一下,或者看说明书,一开始就是讲怎么做动画的:)你不错啊!现在就有机会接触这个,将来发展会有很多机会的:)

网友B:
如果按你所说的要求 "按不同的按钮,让一个图(车)向左向右向上向下运动" 应当用组态王与PLC相连接,在组态王里设几个按钮分别是上/下/左/右按钮,上/下与左/右对应两个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加减. 然后设计两个同模样的小车图索,选择图索的原点位置分别控制它显示和隐含的属性.再把其中一个小车图索的动画连接选择垂直运动,另一个选择水平运动.运动的条件就是按钮对应的两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C:
爱丽特: 你好呀,我也是刚刚学组态王的,看到你的贴子后,真的很想帮助你可就是本人能力有限,不能帮你呀!可乃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好想和你成为朋友!我现在福建省泉州一家电脑公司上班。好想和你成为朋友!我等你的回声!我的QQ是278175066,电子信箱是:xueai1997@yahoo.com.cn 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为你祝福,为你喝彩! 谢谢!

网友B:
你不是说做毕业设计吗?怎么在泉州上班呢?

网友D:
我在北京上学,很想认识组态王的高手,拜您为师 。

楼主:
呵呵,前一段时间有点事,没能上网,一些朋友见谅 问题是:实现小车的定位,比如,有三层,每层有六个车位,有123等三个按钮 按不同的组合,如321小车先垂直运动到三层再水平运动到第六个车位。问得很弱智,希望能够得到耐心帮助:)

网友B:
问题是你这问题组态王设好图索后,需要在PLC写好对应的程式, 不管你按哪个组合,把这些不同的组合经过编码或者其客观存在方式对应PLC里面的数据寄存器的值。组态王画面的小车根据寄存器的值就会停留在相对应的地方了

楼主:
谢谢各位。李R, 您有qq吗?做个朋友?

网友E(2004-05-31):
如果只是用软件仿真一下,那就贴它4个图,再搞一下隐含显示不就得了,好歹只是4个方向。当然了贴的图不能一样,必竟汽车还不能像螃蟹似的横着开

网友F:
在动画属性中,选择垂直属性或水平属性.并配置两个变量,修改移动距离和对应植的属性.这样大功告成.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问题俺弄懂啦。呵呵:)

网友G(2004-07-24):
本人刚接触组态王,想问一下,组态王能否对CAN总线上的数据进行采集,并实现监控??是否能进行PID算法的控制呢,如果能的话,具体怎么实现呢??谢谢大家

网友H:
破网站,破论坛!!狗屎一样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不能下载!!简直就是垃圾!!!靠!

楼主:
帅哥无用:你为什么在我这块宝地发表此言论?看我好欺负!??请注意我这里禁止污言秽语!

网友I:
不需要PLC吧,用程序写一下不就行了吧。 你说你搞懂了,你怎么做的啊? INFOTHINK@126.COM

楼主:
用动画连接

楼主:
验证信息:注名是工控,最好把昵称也写上 不过,最近我不会上网,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