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过载

楼主(2004-04-21):
1、电动机过载的时候是不是牺牲电压补充电机励磁电流, 2、过载=超载吗, 3、电机用熔断器保护,需要考虑的是负荷最大电流,电动机的最大电流 是从启动角度看,还是从过载角度看,肯定不会从运行角度看。

楼主:
各位前辈帮帮我,我是green hand,谢谢你。

楼主:
王工、李工教教我

网友A:
1、电压不变,电流增大。 2、没错:过载=超载 3、电机直接启动时电流是最大的,熔断器保护是要从启动角度选取其电流值!装有变频器就不是这样!

楼主:
1、励磁电流增大,转矩电流变小。 2、谢谢! 3、硬启动和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