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PLC连接以太网

楼主(2004-04-21):
哪位大虾有在不使用PLC本身的以太网模块(都知道这种做法简单,但是成本太高)将PLC连接到以太网的经历。 小弟考虑到使用串口转以太网模块来实现,连接到以太网的设备除了PLC还有计算机。要求PLC间可以相互访问数据,而且不影响计算机访问PLC。 哪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办法,选用什么转化模块,价格多少,请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在这先谢了!!!!

网友A:
MOXA的好象就有这种模块可以用的,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查一下的

网友B(2004-06-26):
楼上的什么意思?不明白的问

网友C:
应该会有速度瓶颈吧

网友D:
串口的可以分为232,422,485他们的主要区别是驱动距离不一样,232只能在50米有效,422/485能达到500米。串口通讯和以太网通讯的主要区别是传输数率不一样,不同PLC的串口的数率都不一样,最大能达到115000,而以太网能达到2M以上。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只能上以太网,同一品牌的PLC连接可以用本品牌的控制模块,如OMRON的CLK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