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如何实现标度变换问题.

楼主(2004-04-21):
向技术人员和各位看客请教了,提出你的看法,多谢了!!! 在下正在设计一个基于mcgs的加热炉远程控制系统中的一个温度检测节点。使用工控PC和工控板卡(研华公司生产的PCL813输入和PCL728输出)进行数据采集和控制,A/D输入是0~10V的电压,是要在设备窗口--的相应板卡--数据选项中的--数据处理的--相应通道设定处理方式为:工程转换 中设定吗?那经过A/D转换输出的数字量(我想把0~10V直流电压转换为0~500度的温度显示)怎么和画面连接起来呢?还有计算机输出给PCL728(D/A转换)的数字量怎么转换为输出是0~5V的直流电压。本系统采用增量型PID控制算法! 请各位说说看,多谢了!!!

网友A:
很简单啊,您自己说的就正确,0-10V信号转换为0-500度温度,只需在数据处理中设定填写这几个数字即可,至于和画面连接,在做完前述工作后在设备调试中即可看到转换后的温度值,在通道连接中与相关变量进行连接后即可在组态画面中使用相关变量进行相应工作了,反之,DA输出也很简单,您只需看看MCGS的帮助或向他们技术支持咨询即可,这些都是最简单的基本啊。 谢谢!

楼主:
AK先生: 又见你了,好高兴哦!~!呵呵~!~~我是个初学者所以很笨,感觉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都是基本的问题,所以不要嘲笑我哦,呵呵!~!~还有很多问题,虽然看了MCGS的帮助或是培训资料,但是都不敢确认,所以想找个人问问,,你还会经常来这里的吧?多谢你了!~~呵呵!~!~~

网友A:
没问题啊!随时交流,只要我在公司会常来这个论坛看看,尽可能力尽所能。您有问题也可发我邮箱交流。 谢谢!

楼主:
你的邮箱我忘了,告诉一下先,好吗?

网友A:
邮箱:bjxyz@263.net 谢谢!

楼主:
收到,以后可能要经常打扰你了,不要怪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