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数据采集

楼主(2004-04-21):
进行数据采集时可以达到每秒种10个点还可以更多吗? 这些数据存盘后用历史曲线能显示吗?也就是说我想每秒种采集10点左右的要求(20个点肯定是不行了吧)能在组态中实现而不用再另做驱动吗?曲线本身就没有毫秒级的,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据我所知,原来mcgs有一个高速采集的驱动(通用版和嵌入版都有),可以实现毫秒级的数据采集,原理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集中整个cpu的能力进行数据采集,这时动画、其他策略啊,可以歇一歇了。我没有测过,现在很少用到,据说可以达到几个毫秒一采集,同时存盘,我们可以浏览存盘历史数据。 所以,如果您真的需要,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提供的。但是,提供流程要和业务商议哦。 对于毫秒级的存盘,mcgs可以做到,使用!savedata()命令,可以达到50ms左右一次存盘。 虽然,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都不能精确浏览毫秒级的点跳变,但是,mcgs还是可以将趋势图描述出来的。 最后,我想这里所谈的高速采集和显示正是mcgs需要提高的地方,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