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做组态王历史报表?

楼主(2004-04-21):
我现在可以用组态王做实时数据报表,但历史报表不知如何做,如:有温度,压力,湿度,液位等多个量,要求每1分钟记录一次值,填入历史报表(保存一年,写入指定文件目录),如何做?

网友A:
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填写变量记录和安全区-定时记录-每1分钟(最小就是1分钟),你需要记录哪个就填写哪个。然后看你的工程的本站点目录下的文件,以后每天生成一个文件就是你的报表数据。

网友B:
可以用命令语言 reporthisdata2() 来控制,画面上加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