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L安全栅

楼主(2004-04-21):
MTL安全栅低价处理,787S+ 2PC .5042 1PC

网友A(2005-01-18):
Choosing an Isolator Range Four ranges of MTL isolating interface units are available. These provide alternatives to shunt-diode safety barriers for protecting electrical circuits in hazardous areas. They isolate the electrical circuits in the hazardous area from those in the safe area and, since they do not need a high-integrity earth, are easier to apply than barriers. Also, because they allow the circuits to be earthed at some other point, they do not constrain the earthing arrangements. Isolators are normally designed for specific applications, further simplifying selection. In many cases additional features such as signal amplification, signal conversion and relays are also included。 MTL5000 Series High packing density, 16mm width Low cost per channel, many dual-channel units DIN-rail mounting Simple installation with plug-in connectors 24V or signal powered NEW PRODUCT - MTL5018ac - dual switch/prox interface MTL4000 Series Modules mount on system and custom-designed backplanes Powered through busses 24V dc supplies to backplane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Compact and modular design with 'plug-in' connectors High packing density, 16mm width Reduced system engineering and installation cost MTL3000 Series DIN-rail or surface mounting, 25mm width 24V dc or signal powered Wide range or applications Full input/output/power supply isolation Compact design MTL2000 Series DIN-rail or surface mounting, 50mm width 240V ac, 120V ac or 24V dc powered Full input/output/power supply isolation Support and extends the MTL3000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