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组态王和excel之间交换

楼主(2004-04-21):
本人刚学组态王,请教如何在运行组态王view时自动打开excel 例如:打开excel中sheet1电子表格,在命令语言写入 startapp("excel sheet1.xls") 结果: 运行view后,dde联接失败,excel没有打开。这是什么原因阿?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还有个问题,假如存在同名称的电子表格但是路径不同,view联接时如何选择的?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邦忙!! 本人是新手,给点建议吧

楼主:
各位同志,这个问题烦了我几天了,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法。 请指点迷津吧

网友A:
view时DDE会自动打开EXCEL吧,不用另外启动

网友B:
使用此函数startapp("**")时在参数中必须写全路径 如:StartApp("E:\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Excel.exe");

楼主:
谢谢啊 可是我如果要打开EXCEL也要打开我所要用的电子表格,比如说sheet1.xls 路径并不在excel应用程序路径下 用startapp(**)直接 写在excel应用程序后面吗?也要写出全路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