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水位控制系统调节阀的选取

楼主(2004-04-21):
毕业设计要做一个PLC控制的双容水箱水位控制实验系统,通过程序输出信号控制阀门开度,调节水流量控制水位稳定在设定值。需选购电磁阀及相关附件,实验系统一些参数: 1、控制用水是冷的清水(自来水); 2、系统高度1.7米,选用的磁力驱动泵功率180W,扬程8米,流量25L/Min;(是否有助于阀门压力选择) 3、管道通径6分(20mm); 因为以前未接触过阀门,请帮助确定适合的阀门型号,还需其它配件吗(听说用压力表、定位器、法兰什么的)。 另外:电磁阀隶属于所谓的电动调节阀吗?有何区别?

网友A:
我估计你不敢去问你的老师,你到我厂来实习,我来帮你,如果你学习成绩还可以,你要来应聘我厂“技术人员”这个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