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上位控制求助!

楼主(2004-04-21):
做三菱的PLC 计算机控制,用vb做上位机。。。可是发送后返回值是???? 请问是否需要在PLC中设置,设置那些点?? 谢谢~~~~~

网友A(2004-08-07):
如果使用编程口通信的法就不用设置PLC种的任何参数,如果你自己用通信协议编写程序的话,返回值在通信协议内有定义。不过你可以去下载一个三菱FX的通信DLL,很好用,不用自己去处理底层的数制转换(HEX<-->ASCII),下载地址:http://www.usstinfo.com/document/index.asp?cate=document&class_id=9&class_name=软件下载&id=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