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流量控制方法的选择!!!

楼主(2004-04-21):
各位前辈,谢谢你们进来啊! 在下请问一个问题:有一液压系统的压力在工作周期中是变化的,我们为了对其进行实时地控制,有两种方法:(1)用变量泵来直接改变其输出流量;(2)用变频器改变电机转速从而改变泵的输出流量。 从节能、成本和系统的工作特性综合考虑请问哪一种方案比较合适呢? 谢谢前辈们的意见!!!

楼主:
自己顶先!!! 谢谢大家!!!

楼主:
大家讨论啊!!! 顶啦!!!!!!

楼主:
晕!!! 难道大侠们真的不愿意帮帮我这个菜鸟了???

网友A:
目前多数是用变量泵来直接改变其输出流量

楼主:
谢天谢地!!! 终于有人给出意见了!!! sibro大侠请问可以具体说明一下为什么吗??? 也请别的懂这方面的前辈多多指教啊!!!!!! 谢谢啦!!!!!!!!!!!!!!!!!!!

楼主:
我顶了! 我顶了! 罗盛来老师也来顶顶吧! 大侠都来讨论啊!

网友B:
这位朋友:我考察过很多类似的系统,多半采用用变量泵来直接改变其输出流量,我想是因为液压系统长此以往习惯做法,我们应对贵系统充分设计,未免用变频器改变电机转速从而改变泵的输出流量不是最佳方案。

楼主:
先谢过徐开宇大侠的回复! 是啊,我现在正在考虑哪一种方法从综合角度来看会合适些? 希望得到更多大侠和前辈的指导! 谢谢!

网友C:
对你的系统设计是否用到变频器我想没有必要的,要实现压力周期变化只要你用泵控或是阀控就可以了,而且实现起来容易简单,但是要是用在特大的系统中是可以考虑的。

楼主:
TO 罗老师 您好!您终于进来了。谢谢啦!等你等得好辛苦哦! 但是我想知道您所说的特大系统有个什么标准呢,比如说是所耗的功率达到多少以上呢?还有就是现在的不少注塑机不是也采用变频控制系统吗?从节能及控制的难易程度来考虑,您可不可以给出一个较详细的说明。万分地感谢!!!

网友C:
其实是否采用变频器只是人们对这个系统的认识程度,注塑机不管国内用的还是国外的,都是很多采用阀控的,偶尔也用到变频器,这只是系统设计问题,没有什么神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