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SPAJ140C,和SPCJ4D29,如何与PROFIBUS或者MODUBUS通讯?

楼主(2004-04-21):
ABB的SPAJ140C,和SPCJ4D29,如何与PROFIBUS或者MODUBUS通讯?

网友A:
协议不一样,不能直接通信。不过我可以用S7200PLC转换。

网友B(2005-12-13):
请问孤独西狂有没有SPAJ142C和SPCJ4D29的说明书?
谢谢!
我的email:xly998@16c.com

网友C:
SPAJ142C和SPCJ4D29的说明书我也没有。

网友D:
请问孤独西狂!如何用S7-200编程控制变频器。

网友E(2008-01-09):
                                                ABB的继电器保护SPACOM100系列后台通讯RS485光电隔离转换器

一、由于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通信接口与普通RS232接口不一样,若没有借助特殊的转换器,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就无法与远方的监控系统相连,本公司为ABB继电器保护SPACOM100系列专门开发的前期产品都是不带光电隔离的,万一碰到雷击等高压打到通信线路上,就有可能将SPACOM100系列产品直接击坏,为此本公司升级的无源光电隔离TTL电平/RS-485转换器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应用范围:
将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TTL电平串行口转换成RS-485 电平,并使之通信距离延长至1200m以上(9600bps 时)。通过RS485网路,方便将ABB智能保护设备信号送至远方监控系统。
三、接线原则:
光电隔离 RS-232/RS RS-485 转换器外形为:一端DB-9针母头,另一端为端子。其中DB-9针公头一端直接接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TTL电平串行口,另一端(端子)为转换后的RS-485 信号(含485+,485-,地),在长距离及终端使用时,为防止信号反射,+A与-B之间接入120Ω匹 配电阻。注:另一端拿掉端子时:1接+A,2接+B,3接GND。
四、性能特点:
1、无须外接电源,即可保证远距离传输。
2、一体化接线端子,标准DB9孔串口(另配便携式接线口)。
3、零延时自动转换RS485的信号收发方向,半双工通信接3根线(+A、—B、地)。
4、内置700W/MS抗雷击浪涌保护器和1.5KV抗静电保护。
5、无需 CTS 流控,零延时自动转发,也无须修改原有软件,即可使RS232的通讯距离延长1200米,最远通信距离可达 3 公里(9.6Kbps)。
6、支持多机通讯,最多可连接128个节点,保证都是工业级(-40℃TO+125℃)转换器。
7、转换器的隔离电压为2500V,通信速率最高大于19.2Kbps,实际可达38.4Kbps以上。
五、质量保证:
 本系列产品实行一年包换,3年免费保修。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13779936521
联系人:付先生
信箱:zrt7836479@yahoo.com.cn
公司:上海联越自动化
注:SPACOM系列产品主要指SPAJ140C、SPAJ141C、SPAJ142C、SPAJ144C、SPAJ160C、SPAM150C、SPAC317C、SPAD346C、SPAU300C、SPAS120C、SPAU110C、SPAU121C、SPAU130C。

网友E(2011-05-06):
                                                                     ABB的继电器保护SPACOM100系列后台通讯RS485光电隔离转换器
一、由于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通信接口与普通RS232接口不一样,若没有借助特殊的转换器,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就无法与远方的监控系统相连,本公司为ABB继电器保护SPACOM100系列专门开发的前期产品都是不带光电隔离的,万一碰到雷击等高压打到通信线路上,就有可能将SPACOM100系列产品直接击坏,为此本公司升级的无源光电隔离TTL电平/RS-485转换器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应用范围:
将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TTL电平串行口转换成RS-485 电平,并使之通信距离延长至1200m以上(9600bps 时)。通过RS485网路,方便将ABB智能保护设备信号送至远方监控系统。
三、接线原则:
光电隔离 RS-232/RS RS-485 转换器外形为:一端DB-9针母头,另一端为端子。其中DB-9针公头一端直接接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TTL电平串行口,另一端(端子)为转换后的RS-485 信号(含485+,485-,地),在长距离及终端使用时,为防止信号反射,+A与-B之间接入120Ω匹 配电阻。注:另一端拿掉端子时:1接+A,2接+B,3接GND。
四、性能特点:
1、无须外接电源,即可保证远距离传输。
2、一体化接线端子,标准DB9孔串口(另配便携式接线口)。
3、零延时自动转换RS485的信号收发方向,半双工通信接3根线(+A、—B、地)。
4、内置700W/MS抗雷击浪涌保护器和1.5KV抗静电保护。
5、无需 CTS 流控,零延时自动转发,也无须修改原有软件,即可使RS232的通讯距离延长1200米,最远通信距离可达 3 公里(9.6Kbps)。
6、支持多机通讯,最多可连接128个节点,保证都是工业级(-40℃TO+125℃)转换器。
7、转换器的隔离电压为2500V,通信速率最高大于19.2Kbps,实际可达38.4Kbps以上。
五、质量保证:
 本系列产品实行一年包换,3年免费保修。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13779936521
联系人:付先生
信箱:zrt7836479@yahoo.com.cn
公司:上海联越
注:SPACOM系列产品主要指SPAJ140C、SPAJ141C、SPAJ142C、SPAJ144C、SPAJ160C、SPAM150C、SPAC317C、SPAD346C、SPAU300C、SPAS120C、SPAU110C、SPAU121C、SPAU130C。

网友E(2011-08-19):
对:ZRT7836479 关于                                                                     ABB的继电器保护SPACOM100系列后台联网通讯RS485光电隔离转换器
一、由于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通信接口与普通RS232接口不一样,若没有借助特殊的转换器,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就无法与远方的监控系统相连,本公司为ABB继电器保护SPACOM100系列专门开发的前期产品都是不带光电隔离的,万一碰到雷击等高压打到通信线路上,就有可能将SPACOM100系列产品直接击坏,为此本公司升级的无源光电隔离TTL电平/RS-485转换器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应用范围:
将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TTL电平串行口转换成RS-485 电平,并使之通信距离延长至1200m以上(9600bps 时)。通过RS485网路,方便将ABB智能保护设备信号送至远方监控系统。
三、接线原则:
光电隔离 RS-232/RS RS-485 转换器外形为:一端DB-9针母头,另一端为端子。其中DB-9针公头一端直接接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TTL电平串行口,另一端(端子)为转换后的RS-485 信号(含485+,485-,地),在长距离及终端使用时,为防止信号反射,+A与-B之间接入120Ω匹 配电阻。注:另一端拿掉端子时:1接+A,2接+B,3接GND。
四、性能特点:
1、无须外接电源,即可保证远距离传输。
2、一体化接线端子,标准DB9孔串口(另配便携式接线口)。
3、零延时自动转换RS485的信号收发方向,半双工通信接3根线(+A、—B、地)。
4、内置700W/MS抗雷击浪涌保护器和1.5KV抗静电保护。
5、无需 CTS 流控,零延时自动转发,也无须修改原有软件,即可使RS232的通讯距离延长1200米,最远通信距离可达 3 公里(9.6Kbps)。
6、支持多机通讯,最多可连接128个节点,保证都是工业级(-40℃TO+125℃)转换器。
7、转换器的隔离电压为2500V,通信速率最高大于19.2Kbps,实际可达38.4Kbps以上。
五、质量保证:
 本系列产品实行一年包换,3年免费保修。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13779936521
联系人:付先生
信箱:zrt7836479@yahoo.com.cn
公司:上海联越
注:SPACOM系列产品主要指SPAJ140C、SPAJ141C、SPAJ142C、SPAJ144C、SPAJ160C、SPAM150C、SPAC317C、SPAD346C、SPAU300C、SPAS120C、SPAU110C、SPAU121C、SPAU130C.

网友E(2012-05-30):
 有源光隔RS485中继器说明书

一、       说明:

光隔RS-485中继器用于延长RS-485的传输距离,实现RS-485RS-485信号的光电隔离,具有零延时智能收发转换功能,无控制信号。使用不带光电隔离的RS-485通讯口是很危险的,因为万一碰到雷击等高压打到通信线路上,RS-485的后端设备打坏,本公司为此产品研发的有源光电隔离RS-485RS-485转换器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接线原则:

光隔RS-485 转换器外形为一端3位端子(可接RS485+A-B信号,也可以接地),另一端为4位端子(可接RS485+A-B信号,及外部供电的+5VGND信号)。

三、性能特点:

1、零延时智能收发转换技术,确保适合所有半双工通讯软件

2、内置700W/MS抗雷击浪涌保护器和1.5KV抗静电保护。

3、支持多机通讯,最多可连接128个节点,保证都是工业级-40TO+85℃)转换器。

4、转换器的隔离电压为2500V通信速率最高大于19.2Kbps,实际可达38.4Kbps以上。

四、质量保证:
 本系列产品实行三个月包换,1年免费保修。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13779936521

联系人:张先生

信箱:zrt7836479@yahoo.com.cn

网友E:
 有源光隔RS485中继器说明书
一、 说明:
光隔RS-485中继器用于延长RS-485的传输距离,实现RS-485转RS-485信号的光电隔离,具有零延时智能收发转换功能,无控制信号。使用不带光电隔离的RS-485通讯口是很危险的,因为万一碰到雷击等高压打到通信线路上,RS-485的后端设备打坏,本公司为此产品研发的有源光电隔离RS-485转RS-485转换器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接线原则:
光隔RS-485 转换器外形为一端3位端子(可接RS485的+A、-B信号,也可以接地),另一端为4位端子(可接RS485的+A、-B信号,及外部供电的+5V和GND信号)。
三、性能特点:
1、零延时智能收发转换技术,确保适合所有半双工通讯软件。
2、内置700W/MS抗雷击浪涌保护器和1.5KV抗静电保护。
3、支持多机通讯,最多可连接128个节点,保证都是工业级(-40℃TO+85℃)转换器。
4、转换器的隔离电压为2500V,通信速率最高大于19.2Kbps,实际可达38.4Kbps以上。
四、质量保证:
 本系列产品实行三个月包换,1年免费保修。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13779936521
联系人:张先生
信箱:zrt7836479@yahoo.com.cn

网友E:
ABBSPACOM100系列RS485光电隔离转换器说明书

一、           说明:

由于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通信接口与普通RS232接口不一样,若没有借助特殊的转换器,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就无法与远方的监控系统相连,本公司为ABB继电器保护SPACOM100系列专门开发的前期产品都是不带光电隔离的,万一碰到雷击等高压打到通信线路上,就有可能将SPACOM100系列产品直接击坏,为此本公司升级的无源光电隔离RS-485转换器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应用范围:

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串行口光电隔离转换成RS-485信号,并使之通信距离延长至1200m以上(9600bps 时)。通过RS485网路,方便将ABB智能保护设备信号送至远方监控系统。

三、接线原则:

SPACOM100系列光电隔离RS-485 转换器外形为:一端DB-9针母头,另一端为端子。其中DB-9针公头一端直接接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串行口,另一端(端子)为转换后的RS-485 信号(含485+,485-,地),在长距离及终端使用时,为防止信号反射,+A-B之间接入120Ω匹配电阻。注:另一端拿掉端子时:1+A2+B3GND

四、性能特点:

1、无须外接电源,即可保证远距离传输。

2、一体化接线端子,标准DB9孔串口(另配便携式接线口)。

3、零延时自动转换RS485的信号收发方向,半双工通信接3根线(+A、—B、地)

4、内置700W/MS抗雷击浪涌保护器和1.5KV抗静电保护。

5无需 CTS 流控,零延时自动转发,也无须修改原有软件,即可使串行口的通讯距离延长1200,最远通信距离可达 3 公里9.6Kbps

6、支持多机通讯,最多可连接128个节点,保证都是工业级-40TO+125)转换器

7、转换器的隔离电压为2500V通信速率最高大于19.2Kbps,实际可达38.4Kbps以上。

五、质量保证:
 本系列产品实行一年包换,3年免费保修。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13779936521

联系人:张先生

信箱:zrt7836479@yahoo.com.cn

注:SPACOM系列产品主要指SPAJ140CSPAJ141CSPAJ142CSPAJ144CSPAJ160CSPAM150CSPAC317CSPAD346CSPAU300CSPAS120CSPAU110CSPAU121CSPAU130C

网友F:
爱学习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