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P9S-280KW维修

楼主(2004-04-21):
我现有一台富士P9S-280KW的变频器在运行中突然停机,未报故障,频率变为0.55Hz。面板无法再正常设定频率。停机一晚后又自动恢复。运行一小时左右又出现上述现象。请问各位指点此为何问题。

网友A:
有的变频器防干扰能力比较差,运行一段时间后经常出现误报警动作(如过流、过载,过压等),有的则启动不了或无故停车,这是由于通讯程序出错所致!这时可把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恢复出厂值”好象是“百灵丹”!维修变频器经常用到!干扰有时也可使变频器显示通讯故障,参数都打不开,通常是寄存器坏了,如果换了寄存器还不行则可能要换主板!

网友B:
如果没报故障而不能运行不能正常设定,很有可能机器判断为低电压。如果是寄存器坏了,是读不出写不进,一般显示为通信故障。021-56711165,13003108495。

网友A:
主板上的集成是否发热?

网友C:
我是何勇,请与我联系01391409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