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问题?

楼主(2004-04-21):
我用ds18b20测量单点温度,采用外部Vdd供电方式, P3.3接DQ,DQ同时通过上拉电阻接5V;GND接地;Vdd接5v。但测出的温度总是不正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我正在做毕业设计用的是ds18b20测单点温度采用的是内部供电方式。初始化时给DS18B20一个复位脉冲,但是为什么电阻不能把总线上拉到高电平,是什么原因? 请诸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