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VB高手(数据采集)

楼主(2004-04-21):
我在做数据采集时, Open "f5101.ini" For Input As #1 Input #1, str1 str1 = Mid(str1, 12, Len(str1) - 11) ‘Mid 是什么意思啊 freq = Val(str1) ’VAL又是什么东西呢 Input #1, str1 ‘freq为采样频率 str1 = Mid(str1, 12, Len(str1) - 11) StartMode = Val(str1)

网友A:
Mid(x,n1,n2) 从x字符串左边第n1个位置开始向右取n2个字符 Val(x) 将字符串x中的数字转换成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