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论论◎坛坛

楼主(2004-04-21):
现有一台MM440,1.5KW。上电后显示F0022。请教各位大师,是什么东东引起的。

网友A:
F0022是功率组件坏的报警,你先检查一下检测部分,看有没有坏。有空交流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B:
I/O板坏!!!

网友C:
我们这里的变频器也老是这样。但不是什么毛病!I/O板并没有坏。这个是西门子固有的老毛病了。只能有一个解释了,那就是西门子的东西太烂!!!!

网友D:
很多情况下功率组件没坏。仔细检查,应该能解决。021-56711165,13003108495

楼主:
我换过控制板,I\O板,故障依旧。模块也是好的,现只能怀疑A786J了。功率组件指的是什么?

网友C:
嘿!这个问题一直找不到答案!!!???请求高人指点!!!

网友E:
本公司为美国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F:
哈哈,是eeprom坏,更换吧。

网友G:
估计为连接件松动,可把变频器的插接件重新插接一下。 我公司为西门子中国一级代理,有问题欢迎来咨询! 山东韦尔斯电器有限公司 电话:0531-8929990/1/2/3/4/5

楼主:
插件我都处理过,夏明:eeprom是什么?请说明。谢谢!

网友H:
主控板上存参数的东东吧?

网友I:
这问题跟多个部位有关,很难确定哪个故障点,就像我们今天修一台西门子MM420的变频器,本来显示故障欠压及功率阻件的问题,可后来维修了CPU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