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CAN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04-04-21):
我们想用一款集成了CAN控制器的单片机ATMEL公司的T89C51CC02,但不知道那里有卖它的仿真器的,请问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如果实在买不到可不可以用51单片机仿真器+SJA1000仿真器来模拟?那位高手做过这类工作,请您指点一二!

网友A:
不如用Philips的P87C591,可以用伟福的仿真器加PODH591仿真头仿真

网友B:
你好,用51+SJA100最好,因为p87c591是ROM的 就算你仿真好了,你也烧呀,但p87c591是50元一个哦!

网友C:
用CYGNA公司的C8051F040芯片,它内置CAN,通过JART扫描,通过KEIL或者该公司自带的IDE可以进行在线测,效果比用仿真器好多了。

网友D:
对比一下,哪一种方案最优??我现在选用p87c591+TJA1040来做,进入自检测模式时可以用示波器直接观察波形吗,一般来说,CAN_h和CAN_L上的电压应该是几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