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系统参数整定求助

楼主(2004-04-21):
我的系统是PMAC运动控制卡驱动的sanyo交流伺服系统,伺服放大器用的是位置控制。 不知道怎样协调放大器的PID参数和PMAC的PID参数,二者到底什么关系? 我只知道二者都会对系统的性能产生影响。谢谢

网友A:
日本伺服原装减速机-SHIMPO减速机,实现静音-超小型-高精度-高效率,把伺服电机的高性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咨询电话:0755-2641 0506 谭生

楼主:
请版主帮忙呀? 急!急! 谢谢

网友B:
我建议你先调好驱动器参数,然后再调卡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