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FX2N型号的plc用sc-09电缆通信

楼主(2004-04-22):
各位请指教: 请问FX2N型号的plc用sc-09电缆直接连接在plc的编程口上,可以实现和上位机(pc)的通信吗??

网友A:
可以,sc-09的电缆大概200能买到,你要是有更便宜的地方买得到的话,给我介绍一下,谢谢! puma_ld@sina.com.cn

网友B(2006-10-17):
难道不需要装驱动的吗

网友C:
装什么驱动。

网友B:
USB——RS232的转换线,不是要装驱动的吗?sc-09的驱动难道就不用装的吗?

网友C:
USB转232需要装 SC09就不用了。

网友D:
驱动还是要装的,买SC09时都配有驱动光盘。

网友E:
三菱工控产品一级代理商---广州新忠仪公司( 刘先生 15918414106)

网友E:
可以啊!SC09我们一百就可以了!

网友F:
SC09 几时元人民币就可以了,以前买过。